楼主(2013-07-19):
台安变频器上三桥,不安装IGBT,上电检测时为什么是0V,滤波电容,驱动光偶电源都是0V???
此机刚修复三路电流互感器,报警为OC。
不装IGBT,上电检测六路驱动,下三桥有一路输出16V,更换光偶,输出-8V,修复。
但上三桥都为0V??
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为什么??
感谢万分………………

楼主:
自已先顶上

网友A:
看看上三桥的电阻,二极管有没有烧坏的

网友B:
上三臂,与下三臂不能同时打开吧。

网友C:
查共电源部分。。

网友D:
看它是哪供电,什么系列的?

网友E:
可能是自举电路,下桥不工作,上桥是没驱动电源的。我变频器厂家,欢迎咨询交流

网友F:
下桥臂是公共电源,上桥臂是单独供电。查变压器出来后的整流管,电容,再到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