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和西门子CPU313通过怎样通过MPI通信

楼主(2013-07-19):
你好,我的西门子CPU313和EVIEW通信是不是按照这个图做通信线就行了

网友A:
您好,该种型号不支持MPI直连,需要你加一根MPI适配器通讯。

楼主:
你好,因为我购买的MPI适配器是USB-MPI的如下图
,USB链接的这一头不是RS232,是不是一定得买个这样的MPI适配器才行,还有其他方案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ET070不支持MPI直连通讯,需要连接MPI适配器才可以通讯,暂无其它解决方案,以后会考虑在ET070上增加MPI直连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因为我购买的MPI适配器是USB-MPI的如下图
,USB链接的这一头不是RS232,是不是一定得买个这样的MPI适配器才行,还有其他方案吗
要RS232口的MPI,而不是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