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快速画一条水平直线

楼主(2013-07-19):
我发现在使用花直线功能时,直线总是有折痕不直。

网友A:
试了几下,快速的确很难做到,不过通过线段属性里的x,y坐标可以调整成直线,祝好运。
同时我想问下,自己做的图形怎么没法旋转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做什么样的图片没法旋转?能否贴个图片看看。

网友C:
好像是扑捉范围选得过小了,比如起始点的X=1000,终点的X=998
可以用“正交”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怎样通过线段属性里的x,y坐标可以调整成直线,画好直线后不是它的X,Y坐标就确定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怎样通过线段属性里的x,y坐标可以调整成直线,画好直线后不是它的X,Y坐标就确定了吗
选中你画的直线,鼠标右键,选属性,然后选项卡里的位置吧,就是最后一项那个,有x,y轴的坐标,坐标值可修改。

网友D:
这是个什么软件?

网友E:
多半是电气CAD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按照你的方法果然成功了

网友F:
画线的时候确认满意后再松开鼠标,画完不满意还可以点击后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