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9):
GP37W2屏怎么与台达PLC通讯,机种选择都没有台达的?
如果能通讯,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呢?

网友A:
可以加台达的补丁的话还差不多

网友B:
添加补丁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帮忙!

网友C(2014-11-09):
引用 网友B:

添加补丁即可。
谢谢风之力,正好用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GP37W2屏怎么与台达PLC通讯,机种选择都没有台达的?
如果能通讯,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呢?
有莫迪康PLC也可以!有MODBUS驱动就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GP37W2屏怎么与台达PLC通讯,机种选择都没有台达的?
如果能通讯,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呢?
有莫迪康PLC也可以!有MODBUS驱动就成!
MODBUS协议,地址还得转换,不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GP37W2屏怎么与台达PLC通讯,机种选择都没有台达的?
如果能通讯,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呢?
有莫迪康PLC也可以!有MODBUS驱动就成!
MODBUS协议,地址还得转换,不方便。。。
我不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GP37W2屏怎么与台达PLC通讯,机种选择都没有台达的?
如果能通讯,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呢?
有莫迪康PLC也可以!有MODBUS驱动就成!
MODBUS协议,地址还得转换,不方便。。。
我不怕!
那 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再赚1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GP37W2屏怎么与台达PLC通讯,机种选择都没有台达的?
如果能通讯,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呢?
有莫迪康PLC也可以!有MODBUS驱动就成!
MODBUS协议,地址还得转换,不方便。。。
我不怕!
那 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再赚1分、
嗯!这个真的不麻烦!谁叫台达支持MODBUS呢!

网友E:
高手可以不怕
普通人应用还是方便更好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高手可以不怕
普通人应用还是方便更好些
呵呵!有道理!

网友F(2022-01-27):
引用 网友B:

添加补丁即可。
感谢高手/帮了大忙/问题己解决,好人2022年发大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