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点PLC选型?

楼主(2013-07-19):
客户要求选择12DI/20DO,,且4AI/2AO的PLC,这种东西有么?求指教。

网友A:
有模拟量一般都是要另外扩展模块的,基本上任何一家的产品都能配出这个
关键是看你要什么样价格的

网友B:
东西很多,关键是价格

网友C:
OMRON的CP1H-XA40DT-D;

网友D:
当客户对品牌没有要求的那个时候,由自己选择,是最好赚钱的时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OMRON的CP1H-XA40DT-D;
再加一个8er扩展

网友F:
有,西门子的和容易搞定

网友C:
PLC主机上自带有4路输入/2路输出模拟量的常用的品牌里也就上面OMRON那款及台达的一款;
另外松下FP-X C38AT这款也是自带4路输入/2路输出模拟量的;

网友G:
看你别的方面的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