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9):
之前遇到过有一个三相电机只接了两根火线,第三根接的是零线,但是电机运转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哦

网友A:
缺相都能运行,负载不能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相位不是不对了吗,好好的有三相电不用,为何只用两相加一个零线呢

网友B:
缺相都还能在转,更不用说有一相接零线了。
三相马达有一相接零线,并不会相位错误,三相产生三个旋转磁场,当缺一相后,只能产生两个旋转磁场而已。
这样的情况下运行,长时间带负载,会导致正常的两相电流过大,烧毁线圈。

网友C:
电机缺相运行

网友D:
只能短时间玩,带负荷烧的很快!

网友E:
我以前见过木工用的电刨接了两根火线一根零线,断续工作一次只有3分钟左右,用了两天。后来证实是接错线了。还好电机没烧。重新接后声音明显小多了。

网友F:
为什么会出现接2根火线1根零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会出现接2根火线1根零线?
原因是接错了,或是和业主有仇

网友G:
可以加电容 改成220 的 一根火线 和一根零线  就不会烧电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的不间断的使用,一次使用大概1个小时,但是电机完好无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电机在我来公司之前就有了 也不知道前人这样接是什么意思

网友H:
会不会是接错线了,可以看看电动机的铭牌;
可能负载较轻,发热量不是很大。

网友I:
可以运行但是负载不能大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一般缺相运行易烧电机,我劝你还是最好别缺相运行!尤其是正常带负荷,电机半小时之内可能就烧坏。

网友J:
这种问题其实很无聊。所以说它是无聊。就是根本不适用实际。

首先,三相异步电机在缺相状态下能不能工作?当然可以。三相电机当做单相电机运行就可以。前提条件是启动时给一个旋转外力或加一个启动电容或绕组。电机只要别停下来,一直在旋转状态,电机是安全的,烧不了;

第二,三相电机作为单相电机来运行,有什么意义呢?驱动能力很低,浪费能源、浪费材料。当个扇风凉快的电扇驱动?岂不是笑话?

网友K:
听说还和电机的接法有关!

网友L:
负载不是很重的话,可以运行,但是声音可以听出异常。
时间长了肯定烧毁的

网友M:
除了电压和相位不对称外,可以说也算是三相电,用三角函数算算相位关系,看是否有启动和运转的相位关系。即使有也不能常用,首先电压就错着呢。

网友N:
两根线,照样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