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没连接PLC内容显示

楼主(2013-07-19):
是不是如果没有连接实际的PLC的话 下载到触摸屏中的内容就看不到
下载到触摸屏中后显示如下

网友A:
呵呵;很多触摸屏都是这样的;

网友B:
没通讯上 正常的

网友C:
et070是这样的,同时有个提示框提示没有plc与之相连。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有个小提示框弹出来

网友D:
这种故障一般会是电缆的故障,通信电缆不通时就会出现PLC已打开,便是触摸屏确并不显示的问题。
原来曾经遇到过,记住2个字,仔细,只要仔细所有问题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