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问题

楼主(2013-07-19):
请教大侠们,我有一个CPM2AH的PLC,购买了一条编程线,是20针转USB的,电脑系统是32位的WIN7,怎么总是连接不上,能告诉我欧姆龙通讯的标准设置吗,还有端口我看见插上编程线后电脑有一个COM3口,本来有一个COM1口,我选择3口正确吗

楼主:
开关是打到off状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侠们,我有一个CPM2AH的PLC,购买了一条编程线,是20针转USB的,电脑系统是32位的WIN7,怎么总是连接不上,能告诉我欧姆龙通讯的标准设置吗,还有端口我看见插上编程线后电脑有一个COM3口,本来有一个COM1口,我选择3口正确吗
1、如果你使用的是转USB的线缆的话,那么一般厂商会避开Com1这个硬件中断,而会生成其他的串口号,请选用生成的串口号。
2、如果在Win7下仍旧不能驱动的话,请检测你线缆的驱动,早期的线缆厂商并不提供基于Win7的驱动。

网友B:
电缆如果是USB-CIF02,首先要安装对应的驱动,装后在电脑属性里查看对应的COM口;
这个电缆是直接连编程口的,与CPU上的DIP开关无关;

网友C:
在你的电脑正确安装驱动后,还需要设置通讯协议,PLC的协议如果没被改动,出厂设置是标准的。
可以用自动连接试试。

网友D:
编程软件安装正确?
usb驱动正确?
win7还是比较麻烦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回复。我连接好后,上传程序怎么总是显示这个?

网友D:
提示你也不好好看看
不选择扩展函数

网友B:
下载时扩展涵数前不要选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