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9):
各位大侠请指点:用欧姆龙CP1H与英威腾用MODBUS-RTU 通讯,欧姆龙设置串口2为9600,8,1,N.串口网关。变频也同样这样设置,CIF11选件板,拨码4 OFF,其余全部ON.连接变频器时,选件板的灯没反应。把接线的螺丝拧松时,灯常亮,但是暗亮那种。程序上A641.02置1.是什么原因通讯不成功?

网友A:
没用这个玩过,用OMRON的协议宏做过与FR-E700,ATV32变频器的通讯.发送/接收的数据格式,校验是否正确?

网友B:
你要读取几个参数,读取的地址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