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9):
2.2KW电机配多大的变频器

网友A:
2.2配3.7kW的,或者是比2.2大一个规格的。
如果是重载设备,必须是3.7kw的。否则会经常报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配3.7kW的,或者是比2.2大一个规格的。
如果是重载设备,必须是3.7kw的。否则会经常报警。
为什么要大这么多啊

网友C:
配通用型2.2KW变频器即可,配功率大点的变频器肯定是没问题的,大马拉小车,有点浪费而已

网友D:
重载时是得大得一个规格,不然总会报警。

网友E:
应该看是什么负载?我们这有几台进口的机械1.5kw电机 使用了0.75kw的变频器 是AB的40变频器 用了几年也没问题

网友F:
如果负载不是长期满载可以买电机同等功率的
要是满载时间多还是买大一号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同意

网友H:
2.2kW电机,如果过载使用,推荐按过在电流选匹配的额定电流变频器。比如,2.2kW的额定电流是4A,过载电流是6A,那就选3kW的变频器;

如果电机不过载,变频器也不用选大,就选2.2的即可。

网友I:
视工况,不是绝对的

网友J:
一样功率的就行

网友K:
看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变频器,如果通用型的建议3.7KW以上,
如果是矢量重载型的,2.2KW绝对可以用,不管什么负载的

网友L:
不小于2.2KW变频器即可

网友M:
选变频器我一般不看电机功率,只看电机电流和负载类型!

网友N:
引用 楼主:
2.2KW电机配多大的变频器
看你的负载类型

风机 水泵 轻负载,就P型机

重载就G型机

网友O:
同功率的变频器也分类型的,如楼上说的P和G

网友P:
本人页见过2.2KW的变频器,驱动3KW的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