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9):
有一台安普变频器AMP1000-4T0055P,之前有时正常,有时报ISE故障,即电流检测线路异常故障。检查线路板,好长时间,没有发现问题。之后终于发现,是电流检测线路的基准电压出现问题,在驱动板上专门焊接一小板,上面有U12(LF347),它放大两路信号,即从U9(A788J),U10(A788J)来的两相电流检测信号。其中LF347的8,9,10脚,为基准电压部分,9脚输入+5V电压,8脚输出-5V电压,而就这个-5V电压,却输出了-4.8V,基准电压偏低了0.2V,结果导致了其后电压偏离正常值0.3v左右,上电即报"ISE"故障,将基准电压-4.8V的电压改为-5V,上电启动正常。

网友A:
打我电话13871236478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