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9):
如题。。。能配个图片更好。。。谢谢

网友A:
特点:
高电流能力
高浪涌电流能力
高可靠性
低反向电流
低正向压降
Pb / RoHS免费
硅桥整流器

机械数据:
Case :金属外壳
环氧: UL94V-O率阻燃
码头:镀.25" (6.35 mm). Faston
极性:极性符号标明案
安装在散热器上的立场:螺栓固定

最大额定值,电器性能
额定值在25°C℃除非另有规定.
?单相半波,60 Hz,电阻或电感的负载.对于容性负载,减免电流20%

参数表?
最大反向电压经常峰值               1000V
电压最大RMS                              700V
阻断电压最大DC                            1000V
最大正向平均电流                            25A
峰值正向浪涌电流单一正弦半波      300A

网友B:
这个  貌似百度一下 就可以了吧!楼上真是热心肠,赞一个

网友C:
就一个普通整流桥

网友D:
电焊机常用的一种整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