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PH 不能监控

楼主(2013-07-20):
程序不能监控 从机床里单独把这个块在线复制下来 在监控也不可以 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你的占线和离线的程序不一致   你把PLC里的程序上载一下  再占线

网友A:
要复制 就得复制整个项目  单独某个块 肯定占不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