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0):
18号晚上9点半,门卫告诉我说高压跌落上面着火了,然后2分钟不到,整条高压停电。找来供电所高压班线路维护的说送不上电。后来把高压跌落全部退掉才把电送上。
第二天上班,去检查就发现高空高计烧成这个样。找供电所花了2万换了一个。

网友A:
我这边高压上面没这东西。

网友B:
楼主还玩高压呀 !厉害!

网友C:
那有什么不可能的  这不稀奇  只要在同一个控制电网回路或分支上的任何用电器和设备都是有可能烧的  烧的原因有好多  具体的需要具体分析  没见过你这个东西 不知道具体工作原理 无法分析

网友D:
近日雨水大,潮湿短路。

网友E:
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F:
这是个啥东西啊还真没见过呢

网友G:
听说过因线路短路,而烧了电杆上安装的开关的。

网友H:
楼主的公司没有高压配电房?
高压计量线路是露天的?
小公司吧,变压器及其计量线路都是厂区旁边露天放置。
现在都是高压进户,计量柜及其计量线路在配电房里了。

网友I:
这类大多是绝缘击穿引起短路,或接触不良引起电弧. 很少是说过负荷而烧的.

网友J:
负载断线?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是在高压跌落下面的计量,和进户的是对比作用的,这种表示无线的,可以远程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一个高压互感器,下面接一块无线的表,和平时的表示起到相互对照作用的。

网友K:
是不是雷击造成的奥

网友L:
查明什么原因了没有?介绍一下

网友M:
无奇不有,只是有些事情没遇到罢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公司没有高压配电房?
高压计量线路是露天的?
小公司吧,变压器及其计量线路都是厂区旁边露天放置。
现在都是高压进户,计量柜及其计量线路在配电房里了。
奇寒

网友O:
户外的东西
时间长不检修就是会这样。

网友P:
我们这里也没有见过这个设备。

网友Q(2013-12-10):
这个东西怎么维护呢?

网友R:
这个东西是不是电业局的户外高计啊?下雨受潮年久使修因起的。

网友S:
这个东西真的没见过,不过看其烧伤痕迹,电压应该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