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编码器的计数

楼主(2013-07-20):
用一个编码器记米数,PLC程序怎么写。

网友A:
用高速计数器计数,然后计算每个信号对应的长度是知道的,就能知道总共这么多信号对应的长度

网友B:
读高速计数器的数值
乘除运算就可以了

网友C:
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功能使用方法是必须要知道的,然后是确定编码器脉冲数,编码器旋转一周是多少米,最后通过一系列的四则计算功能实现米数的计算!

网友D:
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功能使用方法是必须要知道的,然后是确定编码器脉冲数,编码器旋转一周是多少米,最后通过一系列的四则计算功能实现米数的计算!
楼主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