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0):
我手头有一台atv61.132kw变频器,启动力矩小,带不动负载,想设成恒转矩,请求帮忙。

网友A:
drc->CTT->设置成第一个UUC(开环电压矢量)
然后再根据电机铭牌做一下电机参数设置,再做一下电机自整定

网友A:
另外,如果启动转矩还不够,增加定子压降补偿,(详见施耐德编程手册的第67页)
drc->UFR->这个值默认是100,把它往上调,最高到200

网友B:
不是选控制方式的的事,电机在额定转速以内,本身就具备恒转矩驱动的能力,如果带不动负载,那是负载太重或者是电机出问题了。需要找问题的故障原因,再做处理,而不是盲目的提升控制转矩。

网友A:
ATV61默认的控制模式是U2/F控制模式,这种模式下,启动转矩会较小,所以要把它设置成矢量控制,才能在低频时得到较大的转矩。
另外,如果负载超重不是很多,可以给予转矩补偿试试,因为启动时的负载是最大的,如果能转起来,基本就OK了。
-----个人见解

楼主:
我再把现象说一下,这个变频是用在抽油机上的,当频率小时,电动机转不动,电动机处于抖动状态,把频率调大后就能正常启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是低频时转矩不够啊,你试试上面我说的方法看看。
另外,变频器此时是不是显示CLI (电流限幅)
此种情况,还可以将电流限幅可以调大一点试试。

楼主:
我试过了,好用,谢谢xiaofeng和版主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