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0):
施耐德变频器ATV31开机直接报InIt以后,按键开关没有作用,也进入不了界面。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如果是硬件问题,查哪里呢?

网友A:
查下代码再说。。

网友B:
INIT是初始化,说明初始化一直不成功。有2种可能
1,马达控制板上的CPU不工作 -->排除方法:上电时听听软起电路的旁路继电器有无吸合的声音,如有可排除,如没有多半是CPU不工作
2,马达控制板的CPU和上面控制卡的CPU通讯不良  -->查它们之间的通讯光耦和光耦出来后面的那个非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