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0):
我在机床高速旋转的轴上加装了绝对值编码器,不知道这个数值如何才能及时的读出来,以前使用的是增量式编码器,只要将AB线接到相对应的高速计数器端口上即可,现在是绝对值编码器该怎么接才能让数据及时的显现出来?

网友A:
要先设定机器原点,对各轴进行复位

楼主:
我考虑是由于PLC输入点的响应速度慢,对于绝对值型编码器的数值会不会产生读取滞后,而影响及时响应?

网友B:
是十根线的吗

楼主:
由于是绝对值型编码器,通过并行数据线接收到的二进制码0就是原点,不需要原点复位。
目前准备使用的最少是8位绝对值编码器的。

网友C:
“高速”旋转轴上用8位并行绝对值单圈编码器,进PLC,显示位置,我不知道目的是什么,是停下来的位置还是高速旋转的“及时读出来”的位置?先要查一下这个8位并行编码器数据刷新周期,再查一下PLC的8个点的扫描占用时间,看看在高速下够不够及时?

楼主:
编码器应该是能及时输出信号,但PLC输入口的响应速度就不够快了,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是将编码器的线全部接入高速口吗?

网友C:
如果是停下来显示位置,怎么都好做;如果是旋转的显示位置,单圈360度的一转就过去了,用这样的8位并行单圈编码器装在高速轴上,用PLC接收,我不知道怎么能做。这样的要求,一般是用SSI、Canopen、profibus-DP信号进PLC的,而且是位数较高(最少12位)甚至是绝对值多圈编码器。

网友D:
旋转轴为什么要用绝对值编码器?要求位置精确?

网友C:
旋转轴为什么装绝对值编码器--知道内部转子的绝对位置,或者推算机械角度或移动位置。
绝对值编码器装哪里?怎么用?很多人沿袭增量编码器的思维,装在电机高速端,比如电机尾部,类似伺服电机的装法,恕不知那种装法是不得已啊,一个是满足电机高速动态特性(增量脉冲计算速度与加速度),另一个是电机的UVW极性及时换相,而绝对值编码器更多的是为了位置不受停电干扰影响,位置重复性有保证的,那就不一定还是装在电机段,装在低速端(减速以后)更好,那样可以去除减速机械带来的机械误差,对于信号的响应与处理也跟得上了。

如果是知道电机内部线圈的位置,用单圈绝对值就够,如果是知道机械移动位置,就要用多圈绝对值了,用绝对值编码器首先要学习绝对值编码器与增量编码器的不同,而不是就是换一个这么简单的认识。

楼主:
因为我以前所使用绝对值编码器都是与一个专用的控制器相连,它可以实时的检测出绝对值编码器当前的数值及速度,现在我准备将其直接连接到PLC的输入点上,不知道什么样的输入点能扫描出以每分钟100转的速度旋转产生出的数值,尤其是低位信号位,它的变化速度是相当快的。

楼主:
我看到许多的案例都是在高速旋转的轴上使用的是增量型编码器,是不是绝对值型编码器不适合高速应用(除数控机床外)?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用绝对值编码器接PLC,能否实现数据的实时读取?
如果实现不了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C:
"每分钟100转的速度旋转产生出的数值,尤其是低位信号位,它的变化速度是相当快的。"
分辨率要高,信号形式要快,8位并行是经济性的,不够用,要用至少12位以上的,信号SSI、EnDat、Canopen、Hiperface等,PLC也要选有这样的信号接口。另外,如果装在高速段,要看转速最高是多少的,绝对值编码器对于高转速的价格会很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要用总线型的啊,我还以为有并行的高速口呢!

网友E:
微博网友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旋转轴为什么装绝对值编码器--知道内部转子的绝对位置,或者推算机械角度或移动位置。
绝对值编码器装哪里?怎么用?很多人沿袭增量编码器的思维,装在电机高速端,比如电机尾部,类似伺服电机的装法,恕不知那种装法是不得已啊,一个是满足电机高速动态特性(增量脉冲计算速度与加速度),另一个是电机的UVW极性及时换相,而绝对值编码器更多的是为了位置不受停电干扰影响,位置重复性有保证的,那就不一定还是装在电机段,装在低速端(减速以后)更好,那样可以去除减速机械带来的机械误差,对于信号的响应与处理也跟得上了。

如果是知道电机内部线圈的位置,用单圈绝对值就够,如果是知道机械移动位置,就要用多圈绝对值了,用绝对值编码器首先要学习绝对值编码器与增量编码器的不同,而不是就是换一个这么简单的认识。
谢谢笨鸟前辈的讲解,另外再给科普一下呗

楼主:
我目前使用的PLC是小型机,用的都是增量式的编码器,由于对实际物理角度准确性要求的不断提高才不得不开始考虑绝对值型编码器,但如先前楼上各位所说,编码器的平均旋转速度为1000转/分钟左右,相接于8级电机的旋转速度,在不改换PLC机型的情况下,如何能让10位及以上绝对值编码器将其位置信号通过I/O口及时的传送到PLC中?还是唯一的方法就是用专用高速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现在就是搞不懂该怎么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旋转轴为什么装绝对值编码器--知道内部转子的绝对位置,或者推算机械角度或移动位置。
绝对值编码器装哪里?怎么用?很多人沿袭增量编码器的思维,装在电机高速端,比如电机尾部,类似伺服电机的装法,恕不知那种装法是不得已啊,一个是满足电机高速动态特性(增量脉冲计算速度与加速度),另一个是电机的UVW极性及时换相,而绝对值编码器更多的是为了位置不受停电干扰影响,位置重复性有保证的,那就不一定还是装在电机段,装在低速端(减速以后)更好,那样可以去除减速机械带来的机械误差,对于信号的响应与处理也跟得上了。

如果是知道电机内部线圈的位置,用单圈绝对值就够,如果是知道机械移动位置,就要用多圈绝对值了,用绝对值编码器首先要学习绝对值编码器与增量编码器的不同,而不是就是换一个这么简单的认识。
谢谢笨鸟前辈的讲解,另外再给科普一下呗
工控网络上,“笨鸟”是另一位网友的网名(我的朋友蔡先生),我是@Q。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要用总线型的啊,我还以为有并行的高速口呢!
是PLC的I/O扫描方式确定了并口无法“高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目前使用的PLC是小型机,用的都是增量式的编码器,由于对实际物理角度准确性要求的不断提高才不得不开始考虑绝对值型编码器,但如先前楼上各位所说,编码器的平均旋转速度为1000转/分钟左右,相接于8级电机的旋转速度,在不改换PLC机型的情况下,如何能让10位及以上绝对值编码器将其位置信号通过I/O口及时的传送到PLC中?还是唯一的方法就是用专用高速接口?
PLC小型机最适合的是RS485接口,编码器主动发送广播模式,8mS刷新周期,单圈14位分辨率。再快,就要用专用接口了,一般小型机没有。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65822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目前使用的PLC是小型机,用的都是增量式的编码器,由于对实际物理角度准确性要求的不断提高才不得不开始考虑绝对值型编码器,但如先前楼上各位所说,编码器的平均旋转速度为1000转/分钟左右,相接于8级电机的旋转速度,在不改换PLC机型的情况下,如何能让10位及以上绝对值编码器将其位置信号通过I/O口及时的传送到PLC中?还是唯一的方法就是用专用高速接口?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65822
这个推荐,有广告贴嫌疑,要看尽早哦,我怕不久会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目前使用的PLC是小型机,用的都是增量式的编码器,由于对实际物理角度准确性要求的不断提高才不得不开始考虑绝对值型编码器,但如先前楼上各位所说,编码器的平均旋转速度为1000转/分钟左右,相接于8级电机的旋转速度,在不改换PLC机型的情况下,如何能让10位及以上绝对值编码器将其位置信号通过I/O口及时的传送到PLC中?还是唯一的方法就是用专用高速接口?
这个推荐,有广告贴嫌疑,要看尽早哦,我怕不久会删了。
不用担心的,如果是我说的会删的,你说的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定位模块就可以实现与绝对值编码器实时互连了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C:
编码器能否采用MODBUS RTU从站模式?PLC只要取读编码器的位置就可以了。这样一个PLC还可以联多个编码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编码器能否采用MODBUS RTU从站模式?PLC只要取读编码器的位置就可以了。这样一个PLC还可以联多个编码器。
可以,我们精浦有Modbus RTU的绝对值编码器,但是那样是地址轮询的,慢,一般做数据远传,不做实时监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编码器能否采用MODBUS RTU从站模式?PLC只要取读编码器的位置就可以了。这样一个PLC还可以联多个编码器。
可以,我们精浦有Modbus RTU的绝对值编码器,但是那样是地址轮询的,慢,一般做数据远传,不做实时监控。
在RTU方式下,如果把波特率提高到115200,单个编码器也可以做到8ms左右吧?

网友C:
一般的PLC不做这么高的,波特率高了抗干扰难做,传输距离也短,这种快速的一般做成单个编码器连接的(不用轮询地址),我们公司现有14位单圈的编码器,,波特率19200的,就已经做到了8ms。
14位8ms的,就是这个编码器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65822
专用运动控制器的,可以做到4MHz.刷新优于1ms。

网友F:
有类似的多圈编码器吗?

网友C:
有,类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编码器输出的是模拟量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编码器输出的是模拟量信号?
GEMPLE绝对值编码器的输出形式有很多种,看你选用哪一个(根据你有的信号接口选):
单圈并行(最多到13位)、单多圈4--20mA、RS485、modbus、SSI、canopen、profibus-DP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旋转轴为什么装绝对值编码器--知道内部转子的绝对位置,或者推算机械角度或移动位置。
绝对值编码器装哪里?怎么用?很多人沿袭增量编码器的思维,装在电机高速端,比如电机尾部,类似伺服电机的装法,恕不知那种装法是不得已啊,一个是满足电机高速动态特性(增量脉冲计算速度与加速度),另一个是电机的UVW极性及时换相,而绝对值编码器更多的是为了位置不受停电干扰影响,位置重复性有保证的,那就不一定还是装在电机段,装在低速端(减速以后)更好,那样可以去除减速机械带来的机械误差,对于信号的响应与处理也跟得上了。

如果是知道电机内部线圈的位置,用单圈绝对值就够,如果是知道机械移动位置,就要用多圈绝对值了,用绝对值编码器首先要学习绝对值编码器与增量编码器的不同,而不是就是换一个这么简单的认识。
@Q 電機後端裝編碼器不管是增量或絕對 功能性能都差不多(異步電機) 那同步電機呢 就有UVW的問題 那跟增量也沒有差別

絕對的好處只有一個 斷電後位置依舊保存 但日係如你所說偽絕式 也以解決這個問題 其他的條件我看來都差不多

旋轉軸的定義是什麼 是做分度呢 還是做轉換值線 還是僅做轉速的控制 若僅是知道轉子UVW的位置 那這就是絕對式的弱象 這是高解析度 或弦波編碼器的強項

機構間隙產生 跟編碼器的種類無關 跟安裝方式 機械傳動 編碼器種類機械結構 有關 如你顯示的照片 有彈片 中空 這肯定有間隙 若能做成貫穿孔  那就能夠直接傳動 那大大降低間隙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目前我所接触到的只有并行输出的编码器,打个比方,如果是MODBUS通讯方式的编码器,通讯速率是19.2K,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及时响应数据的传输吗?而且如果是MODBUS通讯方式,那谁做主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所接触到的只有并行输出的编码器,打个比方,如果是MODBUS通讯方式的编码器,通讯速率是19.2K,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及时响应数据的传输吗?而且如果是MODBUS通讯方式,那谁做主站?
PLC主站,modbus因pLC扫描要选址、验证等,数据传输较慢,一般要几十毫秒一个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MODBUS也不推荐了,它的传输速度也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