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0):
F2000变频器一上电面板上HF-就一闪一闪,而且很暗,开关电源工作正常,查资料HF表示复位过程,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下查下开关电源次级电压。10V和24V为多少.

网友B:
面板供电问题,检查10V电压

网友C:
看一下开关电源小电容。

网友D:
把电容换掉就OK了,电源部分电容老化

网友E:
变频器自检没通过,主板问题的情况比较
多,欧瑞(惠丰)机器的这种情况不少!

网友F:
朋友,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我天天修,就是电源小电容问题

网友H:
换一下开关电源旁边25V100Uf电容看看

楼主:
修好了,谢谢各位,是开关管附近那两个电容有问题。

网友I:
自已先不要作出错误的判断误导别人

网友J(2017-05-03):
今天也遇到一台一直显示  -HF-
型号:F1000-G1600T3D
原因:电源板到主控板的VCC,GND排线接口氧化接触不好,电源板4.9V多,到主板只有4.2V,电压低导致主板上的一个5V稳压IC不工作

网友K(2018-06-04):
引用 网友H:
换一下开关电源旁边25V100Uf电容看看
对,非常正确!

网友L:
欧瑞的机器电容问题比较多

网友M(2019-08-30):
引用 网友G:
我天天修,就是电源小电容问题
请问一下是大概是多少uf的电容!能告诉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