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

楼主(2013-07-20):
请教现在用CP1H采集数据,在一个信号有的时候开始不断采集数据(模拟量电压输入),信号只有3秒钟,在3秒钟采集300个数据,采集到的每个数据相加再把刚刚采集的最大和最小减掉,算出剩余的平均值,请大神给个详细方法,现在问题有:1,怎么在3秒钟采集300个数据,CP1H没有1毫秒的定时器,CP1H的扫描周期是多少(比如8K程序),时间跟得上吗?2,采集的数据用堆栈是怎么处理,3,怎么求平均值,因为每一次采集的数量不一定,有时多,有时少。非常感谢

网友A:
只有用中断做才可以的

网友B:
3秒钟采集300个数据,意味着每个模拟量数据为10Ms,这种功能Cp1H是完成不了的,其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刷新率达不到这个要求,请采用更高规格的PLC。

网友C:
如果必须要3秒内采集300次,单这个PLC是没办法了;考虑用数据采集仪,再数据发给PLC;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有用中断做才可以的
使用定时中断
TMHH----1ms定时器(你这用不上)
开辟一个数据区,求出最大,最小
用求和指令,去除最大,最小,平均值就可以算出来了。

为洒这多说不可以?

网友C:
是他要求的3秒内要采集300次的模拟信号,这个PLC实现不了;

网友D:
10ms采集一次,不行?为什么?

网友E:
这速度要求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