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0):
台湾机器,白光触摸屏V606程序上载,程序不能上载,提示“通信受限超时” 端口 CN1 接PLC;MJ1接温控器,没有MJ2口。第一次使用白光触摸屏V606,不知如何操作,请不吝赐教,不胜感激,下载线在富士UG221屏上都可用。

  转别人的问题,自己也顺便学习下.  谢谢指教.

网友A:
这两款屏的下载数据线能不能通用,不是很清楚,如果确认能通用,提示“通信受限超时”就指通讯端口或波特率选择错误了!软件在下载确认环节只有通讯端口与波特率需要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两种线确定是可通用的.MJ1我接触过只用来上下载用的,平常这口就是空着, 但那问题是MJ1被用到温控器通讯,那就说明这个MJ1口肯定在哪个地方可以手动设置的.用温控器时设置温控器波特率,要上下载时再设跟电脑V-SFTV5能通信的.这只是我个人猜想的.

网友A:
MJ1口参数设置位置及修改:
“系统设置”菜单下的“温控器通讯”选项,在弹出的菜单里,右上角有个“MJ埠一缆”,将“温控网络”改为“通讯埠”,然后去掉左上角勾选的“温控网络”,保存退出。

网友B:
1、通讯线缆通用。
2、V606就是Ug221,其都是由Hakko生产,除了硬件版本略有不同外,Ug221的线路板零件编号都是V606.
3、当Mj口被设定为温控网络时,需要切换到系统页面sys+f1才可以上下载。
4、当在系统页面中,左下角显示的不是Editor_MJ1时,需要根据情况切换到这个状态。
情况A:使用调制解调器,按住Editor,然后将调制解调器设置为不使用。
情况B:使用梯形图监视功能,请长按F2,直到显示Editor_MJ1为止。
最后,当Mj1的Rs232通讯芯片损害时,将无法通讯,请在系统页面中对通讯端口进行检测。

网友C:
V6上下载程序用MJ1;
如果是V8系列,那么传输程序就方法很多;
可以用USB口、MJ1口,带i的可以用Ethernet口,此外还可以用CF卡;

楼主:
非常感谢表情  果断收藏此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