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0):
昨天晚上去修了个灯,一根四芯电缆,走的桥架,用了两芯(黄火,蓝零),红绿两芯没有用(绿接零,但另一头都包好了),不知道谁搞破坏,给我们把黄线拆了,把红线接上了,当时 查的时候,拉下闸来,用电笔量红线两头都带电(但是比220V暗一点),但是用万用表量就是0V(不管跟进线A,B,C,还有零线),这是嘛情况。。。还有就是后来拆线时红绿不小心碰了,打火了,又用电笔量打火的那一端不亮了,但是量另一端(电源测)还是亮,电源当时是断开的,断路器没坏,这又是嘛情况。。。。

网友A:
你全断电了不可能有打火这种情况,肯定有没断开的。大体你应该查一下绿色的零线,虽然你这边没用但是如果是在照明回路,零线是会串回电的,同样零线短路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仔细查查就解决了。

网友B:
比220V暗一点说明火经过灯了

网友C:
四芯线打火导致中间烧溶跟别的线粘在一块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四芯线打火导致中间烧溶跟别的线粘在一块了吧。
对,线烧在一起了

网友E:
线路有多长;拉闸后,桥架上还有不有带电的线路;
断路器仅控制火线,还是零线火线一起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只控火线

网友F:
感应电而已  我这里线路的感应电都可以带继电器  把不用的线全部短接并接地只最好了  记得单端接地。还有 那个只能用表量 最好低阻档  好点的电笔也是可以测试的准的 你可以带个小继电器以后再测量电压

网友G:
咱们是专业人士,鬼电你好意思说,要认真分析才对!

网友H:
有些问题貌似很复杂,其实搞清楚后很简单。

网友I:
这就是传说中的鬼电

楼主:
我感觉应该是感应电,当时用数显的电笔量的是110,用发光的那种电笔发亮(比220稍暗一点)但是打火后,这端量没电,断路器那端还是以前那样,断路器没有问题。。。。

网友J:
闸都拉了,哪来的电?

网友K:
大功率用电零线回路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