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0):
此电路的作者是土耳其的默默德 奥兹柏克。

MCU 在 I/O 管脚加一个高逻辑电平,使Q2导通,将Node A 拉低至低点评,打开Q3, 关闭Q4, Node B 上的电压变为15V,Q1关断。

然后,MCU将I/O管脚切换为低,Q2关,Q1关,通过R1, 缓慢升至高逻辑电平,当Node A上的电压达到Q3和Q4构成的反相器开关值时,Q3关,Q4通。

这个设计节约了一些I/O管脚,lm358但是增加了功耗。

网友A:
总体感觉,这个电路有点复杂了。蜂鸣器,市场可以买到,振荡电路自带,直接驱动即可,而且单片机的输出最好是采用隔离触发,5V驱动24V的话用光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