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0):
我刚下载试用,在控制电路,热继电器触点在元件表没找到,请教如何编辑?还有画好的图如何修改

网友A:
什么软件啊?

网友B:
楼主说的明白些,大家不知道你的意图,怎么帮你?

网友C:
楼主可能用到某电气专业绘图软件吧,说下用的什么?

网友D:
热继的触点,首先应该是常闭触点,然后在常闭触点上画一个热继的典型符号。就可以了。

网友D:
哦,热继的符号应该是向上的,我可能方向画反了

网友E:
楼主说的可能是:
楼主下载电气CAD软件以后,在软件里面画热继电器元件的图以后,怎么使用它的常开常闭触点吧。

网友F:
先说明白用的是哪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