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出个注意

楼主(2013-07-20):
楼房新建,湿气太重,床板吸潮发霉想变形。
各位有没有什么简单方便的方法可以去潮防霉呢???
谢谢····

网友A:
除湿器,电风扇吹

网友B:
1、加强房间通风
2、尽量少在房间里使用水桶或者水盆。
3、装空调制冷或制热,或者将空调的除湿功能打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加强房间通风
2、尽量少在房间里使用水桶或者水盆。
3、装空调制冷或制热,或者将空调的除湿功能打开。
有风的话开开窗

网友D:
现在这个季节没什么好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湿器太贵,风扇吹效果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风只能靠自然风,效果不大。
房间与卫生间相隔,水从不进此卧室,但卫生间从不缺水。
装空调暂时没有这个打算,并且成本有点高。

网友E:
可以采用房内放置炭或室内地板下铺竹炭,对于房间湿度的平衡与尘蹒的防治和空气的净化都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F:
每到这个季节,我都是用空调抽湿档,很见效的。湿度表显示,由80%RH以上迅速抽至40%RH一下。
反正就这几天,花点电费,保护一下室内设施值得的,人也舒服。

网友G:
放点生石灰

网友H:
放生石灰效果最好,就是有点不好看。

网友I:
这个天就是太潮了,床的话可以插电褥子烘烘,家里开空调除湿。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去找找那里有卖竹炭的,这或许是个不错的办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