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1):
我有一台LG可遍程序控制器,型号是K7M-DR30S,控制器面板上有3个指示灯,分别是上面一个PWR   中间的是RUN      下面一个是ERR,  问题是正常运行时上面和中间的是常亮,单现在开不了机了,是上面PWR常亮,下面的ERR常闪中间RUN 不亮了,不知道是不是可编程序控制器坏了,还是能经师傅指点能救好,望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CPU自诊断故障,你看看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B:
楼上为什么认为是程序问题?
查吧

网友C:
最好拿电脑监控一下吧,原因很多,上次我厂里欧姆龙CJ1M的PLC也有这个情况,最后查出有一个输出模块坏了。

网友D:
估计程序丢失了
提前做好备份。

网友E:
做下监控试试

网友F:
先看开关有没有放在RUN位上,如果是在RUN位,直接送修去吧;

网友G:
K7老型号了,原来的LG产电换现在的LS产电了。

网友H:
LG喜欢换名字呀!

网友I:
模式开关搞下,实在不行,监控程序。

网友J:
1.检查一下程序是否有丢失;
2.硬件故障。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出手相助!谢谢!!!1

网友E:
回复 楼主:
现在什么情况?介绍一下吧

网友K:
检查一下程序是否有丢失;

网友L:
应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M:
ERR闪好像是程序有故障  ERR常亮好像是硬件故障

网友N:
检查程序是否正常

网友O:
软硬件的问题都有可能,查看手册检查检查就ok

网友P:
“下面的ERR常闪中间RUN 不亮了”PLC自检错误,硬件或软件出了问题了

楼主:
前天就下走了!还没有信呢!

网友Q:
换个电池试试,我也遇到过我换过就好了。

网友R:
最好拿电脑监控一下

网友F:
呵呵;程序是不用电池保存的;

网友S:
看重新下载程序是否恢复正常,如果连下载都连接不上PLC,那只能是硬件故障了

网友T:
如果是在运行模式的话
硬件问题可能性最大

网友U:
配件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