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指导:调节电位器时q0.1一直没有输出

楼主(2013-07-21):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我想把4-20mA的电流转为0-20MPa的压力,可以在调节电位器时q0.1一直没有输出,想问下那个程序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网络2,T32一直为OFF Q0.0无输出 网络4不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络2是通的。就是vw10那里不通。不明白原因。网络3的程序是为了实现1s采集50个数据

网友B:
网络4中的Q0.0用脉冲接通。

网友A:
太快了监控不出来吧,用SET Q0.1就能看出来Q0.1其实是有接通的,PLC上面的电位器是SMB28

网友C:
20MS的时间,怎么监控的出来,楼主在开玩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已经摸索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已经摸索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