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1):
今天在看一本叫“三菱FX2n模拟量模块应用”的书,当看到“查错保护和识别模块缓冲存储器”这的时候书中有个例子,这个例子中的M10常开一直没搞明白,如下图

我先说说我自己得出来的观点先吧,第1个M10是不是应该是常通状态的呢,例如用M8000,因为M10这个继电器已经被FROM这个指令给用了,还有一点疑问就是FROM这个指令是否不接通在母线上就能运行,如果是的话我就没疑问了;经过我一下午的思考(有点夸张),我自己改了一下,如下图,不知道是否有理解错,还请师傅们给与指正。

楼主:
为什么上传的图打不开呢?

楼主:
看到图了表情,请各位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A:
图中的三个M10,代表了三个执行条件,可以为常通,比如M8000.
也可以指定其他位,比如 第二个和第三个M10,代表可以有俩个条件其中一个为真时,即可执行指令。

网友B:
你买的盗版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第一张图是不是有错误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京东上买的,买回来的时候看到和书店卖的差不多的,难道真的是盗版的呀

网友C:
呵呵;这种书误人子弟;
对于FX的特殊模块,直接下载三菱FX特殊模块用户手册一书,以这本书上的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用户手册也有经常看,只是例子太少,有点难理解,所以才买了这本书,买了本悲剧呀

楼主:
现在越看就越发现更多的地方有错的了,果然是盗版书,建议大家还是去买正版的,其实这书对初学者来说还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