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1):
对收到的EVIEW人机界面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试用,一直没有通信上,感觉EVIEW人机界面在和PLC通信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1、通信设置有点繁琐,触摸屏组态软件和PLC编程软件都得设置参数。2、不支持一些常用PLC的通信协议,比如西门子300的MPI协议,如果进行通信还得另外购买MPI适配器,光适配器价格相对于这个触摸屏就不菲了。3、EVIEW中帮助栏里的人机界面与PLC及控制器通讯连接说明,没有详细说明清楚那种通信方式适合那种系列的触摸屏。

网友A:
楼主您好:
        不知道你和什么型号的PLC通讯没有连接上?
         基本市面上通用的PLC我们都有对应的通讯驱动供你选择。
         MPI协议该款型号不支持直连,需要加一根MPI适配器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是西门子CPU313的,因为考虑到要额外购买MPI适配器才能通信,因为我用的西门子大多数是300的,CPU上集成的通信口要不是MPI的要不就是DP的,但是EVIEW触摸屏都不支持直连,我现在换成了和三菱FX2N的PLC了

网友B(2013-09-28):
本人自己花400多大圆买了1台ET070屏,试用后感觉此屏非常好用,可连接的PLC多,可喜的是可以和国产低价PLC连接,画面、编程内容丰富(特别是自作图形元件),功能不亚于其他的工控组态软件。试用中也发现了软件存在的一些缺陷,比如管道流动时,当设管道壁颜色为黑色时,仿真时不显示黑色管壁,只能选和黑色相近的其他颜色才能显示,呵呵,总体来说,此款屏性价比非常高,严重支持国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对我们屏的肯定,也感谢您给我们提出的宝贵意见,您提的问题经过我们测试后发现,黑色外壁的确会变成透明色,我们会立刻修正过来,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不足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