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2):
英威腾CHE-100 4KW机,客户反映开机时频率显示是几十,电机转得很慢,过一会就报警了.拿来检测发现确实如此,50HZ运行时监控发现输出30V,三相平衡,实测也差不多.参数初始化后故障一样.为了验证输出50HZ时的频率是不是真的有这么高,在输出接个灯泡不闪,基本证实输出频率符合显示值.怀疑是不是检测到输出过流主板实施了降压,一轮查下来感觉检测输出值均正常.

网友A:
芯片出问题了吧,看看光耦前后各信号幅值是否正常,带载后模块正负两端高压是否正常,这种情况再好换块主板看看,不同型号主板也没所谓,只要把电流参数改成原主板参数即可。

楼主:
楼上高手。

网友B:
测量一下驱动光偶的23脚电压,有可能是驱动没有电压

网友C(2014-03-19):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电压降幅功能被触发,电压检测取自开关电源,而显示值在CPU种可能未做出处理。所以就有次怪故障,最后修复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宁外请各位大神看看为什么面板任何键都无反应

楼主:
这台机后来发现是矢量控制的,忘了汇报大家。这种机变态,格式化后默认是矢量控制,开始没留意。一般变频默认是V/F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