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2):
变频调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恒转矩调速,需要保证u/f保持不变,一种是恒功率调速,需要保证T*N不变,
问题一:一般电源电压都是380V不变的,当需要恒转矩调速时,频率发生变化,电源电压怎样随之变化呢?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一种装置,能够随着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变化改变电机输入电压。
问题二:恒功率调速、恒转矩调速时过载能力、主磁通各是怎样变化的?变还是不变?

网友A:
在电机的额定转速以内,电机具备过载能力,超过额定转速,电机的过载能就下降了,到了某一个弱磁转速点,电机就没有过载能力了,如果转速继续升高,电机不但不能维持恒功率,还必须降功率运行才行。也就是说,电机的过载能力,是随着电机转速的升高而降低的。在额定转速以后,会有一个平衡点。

采用外部的控制器,分别对变频器的频率给定和电压给定进行调节。这个方案是可行的。条件是:变频器要具备独立的电压和频率控制功能。也就是说,变频器要具备这个宏。才有可能实现楼主提出的要求。

楼主:
感觉对一下几个问题有些模糊,所以还请楼上的给点详细解释哦,谢谢了
1 电机的最大转矩 Tmax=k(u/f)2
 过载能力K=Tmax/TN= k(u/f)2/TN,对于一台电机来说其额定转矩TN是不变的,
电机的电磁功率:P=T*Ω
楼上的意思是当f升高时转速Ω升高,电源电压不变的话,过载能力K变小,当K=1时电机达到楼上所说的平衡点,此时转矩变小,转速升高,电机电磁功率P= T*Ω可以维持不变
不知道以上理解对不对啊,请楼主给解释一下
2 “采用外部的控制器,分别对变频器的频率给定和电压给定进行调节。”这个外部控制器是变频器还是什么其它控制器件?还有,一般变频器都具备独立的电压和频率控制功能吗?
3恒功率调速、恒转矩调速时过载能力、主磁通各是怎样变化的?变还是不变?
4 还有一个问题,普通的电机在额定频率一下是恒转矩调速,额定转矩以上时恒功率调速,这样理解对吗?什么样的电机,在耐压允许的话,能够无限制的提升电压和频率以便实现恒转矩调速呢?现实中有没有这种电机?应用广泛吗?

看了楼上的解释,感觉挺专业的,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哦,这个问题越说越有些大了。

关于电机过载的问题,在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网站,传动栏目里,我曾经贴了一张图,对过载曲线有一个描述。
上图就是交流电机的过载范围,把英文翻译一下,就看得很明白了。有图有文字,图文并茂;有图有真相。哈哈,少费些口舌了。

关于针对独立电压和电流控制的问题,变频器西门子的有此功能,别家的不知道;独立电压电流的给定,要由外部的PLC给入,频率是当前转速的实际频率信号加减电机滑差即可,加为电动,减为发电(制动);独立的电压信号就是扭矩设定值,可以在PLC里做扭矩闭环控制在输出。

你那个最后一问,没有实践,理论上是可行的。其实,电主轴就是你所描述的工作原理,只不过,它的最高频率是电机的额定电压和额定转速点,也就是说,电机达到最高转速时,才达到电机额定电压。没有弱磁调速范围,只有恒转矩调速范围。

其他的,都在图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英文,头皮麻了,不过查字典还能搞定,有点还是不明白,“关于针对独立电压和电流控制的问题,变频器西门子的有此功能,别家的不知道;独立电压电流的给定,要由外部的PLC给入,频率是当前转速的实际频率信号加减电机滑差即可,加为电动,减为发电(制动);独立的电压信号就是扭矩设定值,可以在PLC里做扭矩闭环控制在输出。”PLC通过什么电气元件调节电压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