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按钮互锁的问题

楼主(2013-07-22):
人机界面有这样三种型号选择 如果用台达自带宏互锁 在选择时候非常迟钝 按了半天才反应 因为需要读取宏
如果在PLC中用程序实现这三个选型按钮互锁 程序应该怎么写?
选择其中一种型号出现的画面如下

网友A:
在PLC里将三个信号互锁不就完了。

网友B:
可以在人机里面选择触控受位控制

网友C:
如果对互锁要求高的话,还是放在PLC上进行互锁!

网友D:
为什么不在PLC里进行?

网友E:
PLC互锁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应该是实现不了的 你可以放上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人机宏执行速度太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个简单程序试试你就知道 似乎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个简单程序试试你就知道 似乎是实现不了的、
这个不难,直接用一个地址记下开关的状态,比如,按下第一个,就记下为1,按下第二个就记为2,按下第三个,就记为3,而后通过数据比较,实现互锁是不是很容易呢?人机上根据数据的不同,显示你要的内容!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用的是哪一款人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应该是实现不了的 你可以放上程序。
你能提供具体什么样的效果?简单的互锁参考9楼。

网友F(2013-08-23):
最好用PLC中的互锁,如果屏出现问题就杯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