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2):
今天遇到这个问题,请问用变速指令plsv如何实现快速运动一段距离然后变慢速一段距离。求大神指导一下小弟还有这里还用到斜坡指令,谁可以给个梯形图我谢谢

网友A:
这个和伺服关系不大,关键是看你的PLC功能,比如FX主机控制的算是没有,PLSV是可以改变速度,但是脉冲数量不是直接指定的
FX2N-1PG模块可以变速,做到两段速定位
Q的中如果是QD75定位模块,那就可以实现多段的连续的速度变化的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明白

网友B:
呵呵;这个功能与你伺服系统没啥关系,主要是你PLC给的脉冲有没有这功能;
这下好理解点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遇到这个问题,请问用变速指令plsv如何实现快速运动一段距离然后变慢速一段距离。求大神指导一下小弟还有这里还用到斜坡指令,谁可以给个梯形图我谢谢
目前我就在这么写。用FX1S写匀加速和匀减速,用的就是PLSV,GOODLUCK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具体点吗
在发脉冲的时候,不断改变频率值  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给个梯形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