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2):
体验产品收到了。
做了个初始化宏,有个两层循环,外层9循环,内层最大8在循环,总报【11】解决初始化宏的超时或死循环,
通过变量查看,只做了内层的两个循环。

将外层循环,拆开9个,只带一个循环,看下去是同样的执行结果。

计算机模拟却表现不出该问题,且初始化结果是正确。

????????

网友A:
能否把问题写的详细些,或者贴上宏指令代码,好帮你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B:
在初始化宏中,给LW9465赋一个较大的值。

网友B:
我是这么做的,如下图:

网友B:
这样做,至少我的问题解决了,不知道在初始化过程中的宏指令能不能解决。

楼主:
感谢rcdz1 先生/女士,并赏2分,问题解决!!!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赏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