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2):
欧姆龙PLC中 有多位传送指令XFRB. 比如W0 我用XFRB传送W0字能任我选用连续几个位传送到D.

           而三菱FX系列要用哪个指令? FX没有的话,用什么方法能达到欧姆龙XFRB指令功能.

                  谢谢指教!

网友A:
FMOV指令,可以将一个数据传送到多个连续的地址中去,但是这个指令FX1S FX1N不支持,FX2N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OV指令,可以将一个数据传送到多个连续的地址中去,但是这个指令FX1S FX1N不支持,FX2N支持
FMOV指令是传送一整个字的内容到 多个连续的字中.  我要是比如W0 我要传送W0.00-W0.15中的连续的位.0-15位任我要传几位

                比如三菱K4M0 我要传送其中的五个或9个,到D.要如何传

网友B:
[SMOV D0 K5 K3 D1 D4] 将D0的第5位开始的低3位传送到D1第4位开始的3位???

网友A:
你是要传送一个数据中的几个位到某一个数据寄存器中
那用 WAND H001F K4M0 D0
H001F对应是二进制的0000,0000,0001,1111,用这个数去与,就是保留低5位的状态

楼主:
非常感谢表情,这就是我想要的,实际上版主也等于顺便帮了这个贴子了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6566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传送一个数据中的几个位到某一个数据寄存器中
那用 WAND H001F K4M0 D0
H001F对应是二进制的0000,0000,0001,1111,用这个数去与,就是保留低5位的状态
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