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

楼主(2013-07-22):
这几天验盘,在给开关柜通电实验的时候,通完电,分闸后,我摸开关柜一直有电,而别人摸为什么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好多次。

网友A:
一个是你的比较干净,电阻比别人小,在就是你们穿的鞋子不同,人家的绝缘比较好,还有就是触摸设备的方式问题。

网友B:
鞋子的绝缘是原因之一吧。
柜子应该是放在木架上面吧,且没做好接地措施。应该是这样

网友C:
你的试验柜没接地,电柜通电试验后容易产生感应电。

网友D:
柜子接地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