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这个电路.理想跟现实总都会有些差距(20130725)

楼主(2013-07-22):
这个电路本来是想达到这样的功能:
按SB0点动;按SB2自锁;按SB1停止。
但理想跟现实总都会有些差距.........

网友A:
弱弱问一句:SB0-1放在KA0自保点前面行不行?????????

网友B:
把停止按钮换成急停带锁按钮就行了。按下急停可以点动行吗?这个电路里的KA0反应没有那么快,响应延迟的几个毫秒吧,但是按钮比它快得多,所以点动经常会自动保持。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如楼主所说,把放在自保点前面是不是行的。
此图的主要功能是按钮互锁,防止两个按钮同时按下的误操作。

网友D:
停止是总线SB2一1不需要用的,简单电路被你弄复杂了,SB0的常闭放在接触器常开上方或下方就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停止是总线SB2一1不需要用的,简单电路被你弄复杂了,SB0的常闭放在接触器常开上方就OK了。
支持这个做法。

网友E:
这个电路还可以这样接线:

网友F:
6楼的图好,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本来是想达到这样的功能:
按SB0点动;按SB2自锁;按SB1停止。
但理想跟现实总都会有些差距.........
还是再用个中间继电器区分一下吧

网友H:
按的快了不好实现吧 慢慢按可以让理想接近现实

网友I:
呵呵!有点意思,支持4楼的画法!顺便问一下楼主差距在哪?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停止是总线SB2一1不需要用的,简单电路被你弄复杂了,SB0的常闭放在接触器常开上方或下方就OK了。
他的问题是如果按的快了线圈反应不过来,改个停止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停止是总线SB2一1不需要用的,简单电路被你弄复杂了,SB0的常闭放在接触器常开上方或下方就OK了。
我这只是部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停止按钮换成急停带锁按钮就行了。按下急停可以点动行吗?这个电路里的KA0反应没有那么快,响应延迟的几个毫秒吧,但是按钮比它快得多,所以点动经常会自动保持。

差距就在这里!!!!!
也就是不稳定!

楼主:
就4楼的电路来说,结果肯定还是不稳定。
经常会是KA0还没完全释放(自锁触头还没断开),那SB0的常闭触头已经闭合了.所以就会不稳定!

楼主:
呵呵
我想到个改善的办法了!今晚试试。
我在哪点动按钮上载套一层两个都是常闭触点,都把它们串起来。应该会好多了.你们说呢?

网友K:
这种电路在实际机床上有, 点动按钮有特殊要求,也就是先断后通的,不要速动的那种。

网友L:
貌似,以前见到过类似的情况。今天见识了

网友G:
楼主这是要干什么呢?练脑子呢?

楼主:
不是练脑子。
是我在实际工作中设计出电路,但做出来的效果却不稳定(手动式经常会自锁)。现在我在点动按钮上再套一层两个常闭触点,结果手动时就再没有自锁了。

网友M:
这个电路,怎么搞也有弊端,不如延时处理就可靠了。或搞两路,各是各嘛。点动就是点动,连续运行就是连续运行。那多可靠呀。要不来个logo!?嘻嘻嘻

网友N(2013-09-23):
是的,延时就稳定了

网友O:
要是理想点就加个小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