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

楼主(2013-07-22):
三相电机的三根线在接线时有没有要求,220的有木有

网友A:
有什么要求?不短路,做好防护就行了。

网友B:
严格来说是6根线,有星型与角型接法之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注意相序,注意接法,别接错了。

网友D:
补充一下,还要接一根PE线。

网友E:
黄绿红,黑蓝红

网友F:
你是在问怎么接线吗?还是避免的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