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3):
厂里有一台设备,要求在生产过程中要是温度计时没到时按下停止按钮,系统全部停止。必须管理员在文本上输入密码后才能继续工作,不知PLC程序要如何写才合理呀???

网友A:
比较 通一个M点不就行了?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如一楼所说,程序里将一些条件置位M,  后在文本里输入密码后,将M进行复位动作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比较 通一个M点不就行了?
正解

楼主:
谢谢大家明白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