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吸盘的接线

楼主(2013-07-23):
今天接到一个烧毁的磨床吸盘,是四个电磁线圈,接头已烧毁,请问大师这四个线圈的接法,

网友A:
楼上发的图不是磨床的。

楼主请说一下磨床的型号,以方便查找。

网友A:
看看这个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A:
如果不行,那就只有咨询厂家了。

网友B:
怎么有一张线切割的图纸???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型号x11规格630x1250直流110v3A,670匝,1.25铝线谢谢了。

网友C:
楼上发图的意思是不是是个交流变直流,整流桥的接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