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3):
#include<reg52.h>//52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包含有左右循环移位子函数的库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宏定义
#define i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void delay(uint); //延时函数,z的取值为这个函数的延时ms数,如delay(200);大约延200ms

sbit d5=P2^5;
void delay(uint z)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主函数
{
while(1)//大循环
 {uint a,b,c;
a=0xfe;//赋初值
  b=8;
  c=0x7f;
  while(b--);
{P1=a;//点亮小灯
   d5=0;//开启蜂鸣器
delay(50);//延时50毫秒

   d5=1; //关闭蜂鸣器
   delay(50);//再延时50毫秒
   a=_crol_(a,1);//将a变量循环左移一位

  }
 while(b--);
   {
     P1=c;//点亮小灯
     d5=0;//开启蜂鸣器
    delay(50);//延时50毫秒

    d5=1;//关闭蜂鸣器
    delay(50);//延时50毫秒
    c=_cror_(c,1);//将a变量循环左移一位

}

  }
}

#include<reg52.h>  //52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包含有左右循环移位子函数的库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beep=P2^3;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z的取值为这个函数的延时ms数,如delay(200);大约延时200ms.
{ //delay(500);大约延时500ms.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a,i;
while(1)        //大循环
{
a=0xfe;     //赋初值
for(i=0;i<8;i++)   //左移
{
P1=a;       //点亮小灯
beep=0;     //开启蜂鸣器
delay(50); //延时50毫秒
beep=1;     //关闭蜂鸣器
delay(50);  //再延时50毫秒
a=_crol_(a,1); //将a变量循环左移一位
}
a=0x7f;
for(i=0;i<8;i++)  //右移
{
P1=a;       //点亮小灯
beep=0;     //开启蜂鸣器
delay(50); //延时50毫秒
beep=1;     //关闭蜂鸣器
delay(50);   //再延时50毫秒
a=_cror_(a,1); //将a变量循环右移一位
}
}
}
这两个程序为什么后一个可以实现  前面出现不行呢   高手 讲解一下 一晚上了  怎么也搞不明白

网友A:
程序1中while(b--);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了空跑等到b=0吗?是不是不应该加“;”?还有,你后一个while(b--)这辈子没机会执行了,从上一个while出来的时候b=0,进入下一个循环就直接跳出循环。

网友B:
while()后面,不应该加;,应该夹在{}代码后面。第二个while同样的问题,另外b还应该先赋值8.

———另外,多说两句:
用这种蜂鸣器控制:
beep=0;     //开启蜂鸣器
delay(50); //延时50毫秒
beep=1;     //关闭蜂鸣器

一看就是学生,太低级了。程序效率低得要死,造成很多问题你都找不到在哪里。
告诉你一个更好的方法吧:
——————————————————————————————————————————————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gucBuzzerTimer;
定义一个宏: #define BUZZER_ON(t)  {gucBuzzerTimer=t;}

在需要蜂鸣器响的地方,直接使用函数:BUZZER_ON(20);--不用管蜂鸣器引脚怎么控制,在后面会有。

在系统的定时中断中,比如10ms定时中断中,增加代码:
if(gucBuzzerTimer)
  {
      gucBuzzerTimer--;
      beep=0;
   }
else
  beep=1;
————————————————————————————————————————————
这样的蜂鸣器控制,不会占用系统时间,能保证你时间一致性。

网友C:
程序再好好修改一下吧

网友D:
难道又是被郭天祥害的,在工程使用中,千万不可用延时函数!这会白白浪费CPU资源!你上面两个简单的循环移位,CPU要花去1000多毫秒的时间才能处理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 不过我不是学生  我现在参加工作了  只是觉的单片机挺好玩的  自己学习一下  还望不吝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才刚开始学   任重道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