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3-07-23):
大家好!
   我是工控新手,我厂有一台西门子M420 0.75KW,上电后没有反应。请问是哪部分的问题,如何检测。谢谢

网友A:
电源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楼主的一句话也太简单了。
作为工厂的一名普通设备维护人员,对这个情况,首先检查电源是否正常,再观察上电后是不显示还是不执行,楼主应该多多介绍,此外,如果老板授权,可以进一步开机探索,要小心有触点的危险。

网友C:
检测一下电源输入端是否正常,如正常,那把面板信息发给大家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详细解答!如果允许的话我一定把线路板图片提供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