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使风机画面实现正反转

楼主(2013-07-23):
比如组态一台风机,我要Q0.0得电是它正转,Q0.1得电时反转

网友A:
正反转,只要将数据加或减就可以啊。

网友B:
这个牌子的没用过,在MCGS上的风叶方向是不同的,要翻转过来才行

网友C:
正反转有多种方法实现
1.采用GIF正反转的动画来实现。
2.采用几张不同的正反转图片叠加来达到正反转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案好像得在PLC中编程才行

网友D:
感觉动态的太花哨,可以用隐藏来编辑条件不满足时隐藏一个图片

网友C:
回复 楼主:
才触摸屏里通过宏指令也可实现。

网友E(2014-03-28):
回复 网友C:
第二种方法使用几张图轮流显示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步骤,请具体一点说说,谢谢!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请告诉我一下具体的宏指令语句,最好是帮写个例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