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3):
要求按下急停所有动作都保持原位,松开急停不能继续动作,使用M8040时候是能够保持原位,但是松开急停后就会继续动作了,如果按下急停时候复位所有状态,那么就不能保留原状态,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探讨下

网友A:
驱动M8040,然后根据M8040同时保持你想保持的动作,复归你想复归的动作。

网友B:
C大说的办法可行

网友C:
没有一概处理的办法,需要对急停时刻全部动作分别进行定义。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12个步进,每个步进都需要检测急停是否按下,然后进行跳转处理。

楼主:
我是要保持所有的不动作,不需要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