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变频器很奇怪的一个故障

楼主(2013-07-23):
上电报HF一闪一闪,开关电源5V,24V正常,12V空置有8.5V,正负15V实测13.6V,控制端子10V正常,24V为零伏。是不是CPU板的问题?

网友A:
电源不好 修好电源就正常了 注意+5V可能还不正常

网友B:
3842的供电电压不够,看下那个小电容。

网友C(2013-12-12):
又一个烂尾楼。。。。

网友D:
不装主板电压可能正常,装主板你再测5V可能低了,查电源

网友E:
系统电压不对,不能自检通过。某路电源负荷重,应该不难

网友F:
12v变8.5v肯定不对。

网友G:
可能是主板上的24V辅助电压有地方短接了,导致控制端子没有24V,负载过重拉低其他路电压!

网友H:
回复 网友C:
有意思!

网友I:
根据现象应该查24V回路,至少低压直流电压都应该正常。

网友J:
我怎么看像是外部供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已经修好了,换掉开关管附近的两个电解电容就好了

网友K(2014-01-20):
查端子24v怎么没有?

网友B:
这是欧瑞的通病。

网友L:
回复 网友B:
通病  那是因为电容质量不好 还是设计的问题啊

网友M:
欧瑞的学习了

网友N:
3个月前我也碰到一个这样的惠丰的0.75kw的变频器,但是我没修,直接给客户换了个易能的,坏的就留下了,故障现象也是通电一闪一闪,亮度不够。我也没检测,切割瓷砖的,就在最近2天,我通电想修理一下,结果好了。启动,使用正常呢。啥事没有。我很纳闷了。也没接着修,就放那儿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L:
电容的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