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3):
用PLC的PID来控制plsy的脉冲输出频率,这个想法行的通吗?响应时间怎么样?能够具有PID的理论效果?

主要是想解决用伺服来实现定长,高速定位。

网友A:
很麻烦、不容易

网友B:
设定PID输入4~20mA.设定距离总长度0~100.
设定电机每转10000CP.设定丝杆螺距为4mm.
当PID输入为4mA时,电机位置为原点。PID为20mA时,电机运行到100位置。
上述关系己经明确。计算出16mA运行100mm的值.然后算出每1mA运行的距离值。
最后把这个值放入驱动脉冲数就可以了。电机不可能每0.1mA都动作一下,而是每达到多少个值才能动作一次,因此说不可能绝对跟踪。
脉冲输出控制方式为绝对位置控制方式。PLC要求有定位模式的才可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的确很麻烦,不过想证实一下这个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吴工指导,还想有PID实现实时反馈,看来有点勉强。
     1.具体情况是压辊作为传动,编码器作为最终反馈,实现定长,之前用20段减速,编码器压辊的周长和编码器每转脉冲量的比值算出每一个脉冲对应的长度。
     2.根据设定的长度,对应的脉冲量实现定位的。不过系统的稳定性就欠佳。
     所以就想能不能通过其他方法提高稳定性。

网友A:
PLC在做位置控制时,首先跟据你的运行速度与加减速时间计算出初速度加速到目标速度的脉冲数与目标速度减速到初速度的脉冲数,然后执行位控指令,在脉冲输出期间改变脉冲速度与脉冲数是不生效的,只有停止当前的动作,重新设置速度与位置再次启动位控指令才可以;当然如果是工作速度模式下的伺服你可以这样做,只要PLC支持,如三菱有可变速脉冲输出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