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东西做什么的

楼主(2013-07-23):
这个银白色的是个什么东西?做什么的?

网友A:
应该是刈车电阻

网友B:
制动电阻

网友C:
那两条白色的线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刈车电阻
用在伺服驱动器旁边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温度检测线吧

网友E:
发那科 制动电阻, 两条白线应该是检测电阻温度

网友F:
电阻,黑线主线,白线测温。

网友D:
公司柜体里面,温度开关是外置的,这个温度不是线性检测,当温度上升到温度开关的检测值,开关就断开了,原理和开水器里面那个大同小异。

网友G:
十分眼熟;
发那科驱动器,维修过很多;

网友H:
都是高人呀!

网友I:
 白色(制动电阻信号线)

楼主:
问的是白色的,黄色的是FUNAC驱动器

网友J:
制动电阻,白色的是温度开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制动电阻,白色的是温度开关线。
温度开关线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制动电阻,白色的是温度开关线。
温度开关线是做什么用的?
温度过高时信号给驱动器,驱动器报警并且不会再给电阻上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制动电阻,白色的是温度开关线。
温度开关线是做什么用的?
温度过高时信号给驱动器,驱动器报警并且不会再给电阻上放电;
谢谢版主

网友K:
制动电阻   白色的线是温度传感器

网友L:
制动电阻 白色的线是测温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制动电阻,白色的是温度开关线。
温度开关线是做什么用的?
温度过高时信号给驱动器,驱动器报警并且不会再给电阻上放电;
如版主所述,防止制动电阻过热高温引发火灾。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制动电阻,白色的是温度开关线。
温度开关线是做什么用的?
温度过高时信号给驱动器,驱动器报警并且不会再给电阻上放电;
学习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