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程序,不同的动作过程

楼主(2013-07-23):
如图一X000接入闭合开关(常闭点)PLC每次上电时,都会吸合M2
如图二将M1换成Y00,则不会吸合M2(同样X00接入闭合开关)

网友A:
解释不通啊。。。。。。。。。。。

网友B:
测试正常。。。。。。

网友C:
没想通,你的试验结果没问题吧

网友D:
LZ你看看你的程序中有没有另外用到过M0和Y1这两个寄存器,看这两段梯形图没问题啊

网友E:
你的y001是不是继电器输出的,你试没试晶体管输出的。我猜晶体管输出的会和图1一个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继电器输出的,手上没有晶体管输出的PLC,但这段程序中,我在上一个设备中使用过,调试时没发现这样问题,这是第二台设备才发现这个问题,怀疑是PLC假货,第一台设备已卖出,没办法与比较了。

网友F:
(如图一X000接入闭合开关(常闭点)PLC每次上电时,都会吸合M2)
根据楼主的图及说明M2是应该吸合,因为在上电瞬间M0和M2同时得电,M2吸合后有自锁触点自锁所以M2一直吸合。

网友G:
按扫描周期从上到下这个现象不科学啊呵呵,回家拿自己的去试试。

网友H:
下载进PLC里面试试就知道了,仿真的不是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