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图上这个符号怎么解释?

楼主(2013-07-23):
这是交流插座的符号,请问一下最右边有一短横线的是接地的意思吗?还是接零线?

网友A:
是否是带保护盖的插座?就是那种插孔里有挡块的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有仔细研究过,一般接地线的那个插脚都要比的脚长点

网友C:
是表示带接地插孔的单相插座。为方便网友,再发几个插座图供网友参考。
发图后发现最右下方的被网站图标盖住了,把说明补在此:插头和插座的另一画法。

楼主:
謝謝~!
那麼這個符號接線畫法是不是帶有短橫線的連到E線?其他左邊那兩個一個接零線,一個接相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表示带接地插孔的单相插座。为方便网友,再发几个插座图供网友参考。
发图后发现最右下方的被网站图标盖住了,把说明补在此:插头和插座的另一画法。
只知道是插孔插座,但不知道这么详细,谢谢黄工

网友E:
长见识了,以前没注意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
那麼這個符號接線畫法是不是帶有短橫線的連到E線?其他左邊那兩個一個接零線,一個接相線~?
虚线框内表示有6个单相插座,其中有两个三孔的插座,即有短横线的两个,4个两孔的插座。图只是一种示意,其接线跟你家里用的插座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