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的组成

楼主(2013-07-23):
西门子s7-300的plc都是由各种模块组成的,请问6ES7 315-2AH14-0AB0这种型号的plc是不是包括了cpu模块、电源模块、信号模块、I/O模块?还是只包括了cpu模块,使用的话还得另外选用模块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只有CPU模块,其他的模块得自己选择配置,电源模块可以不用,用24V电源就行!

网友B:
除电源模块外的都要配,CPU模块上有的除外

楼主:
如果要满足一种基本的输入输出控制,完整的s7-300怎么配置呢?我们看到的都是说的使用s7-300的plc,具体怎么配置我还不清楚,初学者,完整的能够用于控制的配置大概费用有多少?请指点一下。

网友C:
你选择的PLC没有自带的I/O点及模拟量的点,想做不如选择314-2DP的 6ES7 314-6CH04-OABO 自带24路输入16路输出。5路模拟量输入,2路模拟量输出。。。

也是根据你要控制的设备有多少I/O点及模拟量的点来选择的。。。。

网友D:
300的高端的,基本要挂很多模块的才用到

网友E:
呵呵;这是模块式的PLC,需要一个个模块组合起来;不像S7-200是单机式PLC;
你提供的只是一个CPU,另外要配电源模块、各种IO模块、特殊模块等;

楼主:
配齐这些模块总共费用大概需要多少呢?

网友F:
根据配置不同价格是不一样的,最低除CPU模块以外几千到几万都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配齐这些模块总共费用大概需要多少呢?
一个特殊模块是普通IO板的价格的几倍~几十倍;
只有你有详细的配置单才能知道一套要多少钱;